PLC运动控制思路请教

楼主(2012-11-22):
XY工作平面上共有24个位置点(12个取料点+12个收料点),Z轴用气缸控制升降,将取料点1的料件抓取后加工然后放置在收料点1,然后去取料点2取料,加工完成后放到收料点2,如此对应循环下去,直到12个位置点都做完,请问这个控制思路怎么做比较方便?如果在抓取或者送料过程出现暂停,如何实现释放暂停后继续操作功能,请大家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记忆当前位置,还可以用运动控制器来做

网友B:
用单轴运动控制器TC5510,试试,
abcde12345

网友C:
用FX2N 10PG的

网友D:
绝对值定位太简单了,你那才一轴24点.都是控制三轴30H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