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与上位机之间的Modbus-RTU协议通讯

楼主(2012-11-22):
各位前辈们好,晚辈目前还处于实验室阶段,最近接触Modbus协议。因为之前用组态软件和PLC联调都是采用松下FP串口协议的,我想采用Modbus协议来实现组态软件与PLC之间的通讯,PLC做主从都无所谓,我想了解下大致方法是怎么样的,特别是在PLC上的设置,上位机我有力控,MCGS及MCGS触摸屏,下位机松下plc FPX-c30T,以及串口线等,不知道能不能实现通讯?? 求指导

网友A:
编程口不行 的加通讯插件 松下指令参考F145 F146 石家庄惠尔机电
www.DCAC.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