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灯在断电后依然发光,只是暗了。

楼主(2012-11-22):
有一个吊灯上有几个LED的小灯在断掉开关后有微光,断开零线时LED光比较强,断开火线时LED发光比较暗。输入电压是220伏,中间有一个开关电源(AC220/DC12),请高手指教。

网友A:
是不是开关有接的有问题,断不了,或者有接地现象,漏电,导致220V断火线时有110V电,断零线时,是不是双联里接错了。或者墙壁上有110V电压,加你零下有产生低电压饿

网友B:
好好研究下吧,我的设备也有同样的问题,我正在思考这件事。

网友C:
断开零线光线强可以说明一个问题,如果你的零线没有问题,按道理应该是灭的,光比较强,要么电路漏电,所有有地方半接地的方式,你没找到,所以火线与此地成回路,要么就是“大地保护”的问题。因为中间有一个开关电源,内部有大电容的情况下,你断开后,会有一段时间的高亮这是因为电容放电的问题,但是这个亮不会一直持续。试着给开关的“地保护”接个线看看。

网友D:
接个负载放下电 应该是开关电源内有残电

网友E:
亮多久?不久就是电容放电

网友F:
电容放电的

网友G:
LED灯的供电中间加个开关或者是继电器隔离用就可以了。

网友H:
线路中的感应电压引起的因为LE灯工作电流较小。
下载积分:+3(liuhanqi) 感谢!
下载积分:+1(guochunyi) 热心助人

网友I:
有的墙壁开关是带指示灯的。在开关断开的时候,将开关指示电路串联在主电路中会引起节能灯闪烁。
拆开墙壁开关断开指示灯就行了。

网友J:
这个我估计你的led是那种电容串联供电的,用开关电源就不存在这个问题,要不用双断开关,由于三相不平衡,零线也有电压的。

网友K:
我家有一只节能灯,用了一段时间。关掉电后,三到五分钟会自动亮一下,开始时亮度会越来越小。几天后亮度越来越大,频率越来越短,家人问我原因,我无语。节能灯换掉后就好了。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L:
是蛮奇怪的,我家里的节能灯,随便什么时候拿手放上去灯会亮,当然是在黑暗的时候看的

网友M:
告诉你为什么,1,开关切断的是零线,2,零线电位高(即零与地电位差大于3V,3,开关绝缘降低

网友N:
质量问题啊,真的,我们厂用的全是AB的产品,今天闲来没事,拆了个指示灯看看,还真不一样,降压电阻,稳压管,滤波电容等,一个指示灯的线路板上至少有6种电子元件。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O:
开关开关电源(AC220/DC12),的问题,把它换掉就可以了,
下载积分:+3(liuhanqi) 感谢!

网友P:
这个是感应电或轻微漏电引起的,关闭零线时由于火线在通电电源线与墙壁感应成回路有比较强的感应电流,关闭火线时微亮也是一样的道理,说明你家的供电系统零线与地线之间存在一定的电位差,原理就跟测电笔一个道理。你可以用测电笔测下零线和火线,火线比较亮零线微微的亮。

楼主:
今天下午,我把总闸(火线和零线全断)拉掉后LED还是在发光,而且发光的时间是无限长的,我怀疑是LED的材料有夜明的可能。就像是荧光粉。感谢大家!

网友Q:
測量一下地線對地電壓是多少?
不为名 为利 不怕苦 怕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