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T1030触摸屏报警显示问题

楼主(2012-11-22):
我做一个报警信息用 报警记录画面提示 因报警信息字太长 可不可以像浮动报警一样字幕滚动型流过呢?
请大虾们指点。
http:///

网友A:
你这个问题都没有发完整。。。。。。

网友B:
用GT2的软件做不了这样的报警方式,用GT3的才可以,在软件左面的工具栏里的报警下有个浮动报警,双击浮动报警再出现的对话框中简单设置一下就行了。

楼主:
我是用报警记录方式做报警、程序下到触摸屏是 因报警提示的字太长 只看到一半的提示。
我是想把提示在框里滚动式浏览 现在问题是做不到样字幕滚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