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记录两次按 按钮的时间?

楼主(2012-11-22):
快疯掉了 ,PLC 315的 想记录相邻两次 按按钮的时间。
怎么搞???

网友A:
没图我说个J啊 试过了 应该可以用的
下载积分:+3(ashore07) 好人!

网友B:
连续记录的话,可采集系统时间再计算差异。

网友C:
不要疯,疯了对解决问题没有帮助。呵呵。
比如在5秒内有效(2个按钮的间隔时间)
A I 2.0
S M 30.0 //按钮I2.0的作用,激活定时器
O T 0
O I 2.1
R M 30.0 //时间到等待下一次工作
A M 30.0
L S5T#5S
SD T 0
AN T 0
A I 2.0
= M 30.1 //在5秒内有效
下载积分:+3(ashore07) 好人!

网友D:
谷歌 plc analyaer ,可精确记录信号的曲线图及时间戳。不用更改程序。

楼主:
谢谢各位帮忙
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