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三菱GX Developer 梯形图逻辑测试中,为什么有的IO强制ON不了

楼主(2012-11-23):
三菱GX Developer 梯形图逻辑测试中,为什么有的IO强制ON不了

网友A:
应该是与你的程序设计有冲突

楼主:
我也感觉是,可是找不到啊,我程序检查了,没有错误啊

网友B:
如果你程序里面已经有这些IO,当他们前面的条件不满足时,你不可以强制ON。
好人!没有冲突输出的线圈,其他的也只是触点啊

网友C:
你怎么强制的 是ENTER+SHIft ? 用用批量监视里面的软元件测试看看可以不
QPID

楼主:
我是 enter+shift 强制的,有什么不同吗??

网友D(2013-01-05):
如果程序里面有你线圈吸合条件不成立,那个线圈是不能强制ON的,修改程序再试 一下

网友E:
各位高手,我下载的三菱CX DeveIoper 8。86Q(中文版)软件的逻辑测试不能用是什么原因?

网友F:
那不用怀疑什么,查程序,哪强制都关不了就查哪,或者是外部设备的影响,导致强制关不了,关了又开

网友G:
如果只是信号测试的话,我觉得直接sm400。。。。

网友H:
输入继电器X强制为ON时,只接通一个扫描周期,监视时可以看出来的,通一下就断开了。输出继电器Y强制为ON时会一直接通。

网友I:
GX Simulator6-C三菱PLC全系列中文仿真软件 按装了没有?

网友J:
至细看一下...

网友K:
简单问题
1.如果你是使用OUT 指令 那就要不用测试了 你强制的时候线圈会ON 但是扫描扫下一个周期的时候 你的OUT指令前面如果还是断开状态 那就线圈自然会断开
2.如果你使用功能指令(SET)之类的 就没以上状况 你需要检查程序中有无OUT指令 有无RST或其他功能指令接通

网友L:
在逻辑测试界面,强制不了很正常,因为有的和程序有冲突,更重要的是你登陆错界面了,
你应该登陆:强制输入输出登陆/解除,在这里面你可以随意强制。

网友M: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从事PLC,VC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