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23):
固态及电气的交流负载,前端是直流控制0~24v

改变前端直流电压   后面的交流负载有没有变化啊

网友A:
控制端电压应该是3~24V,不是0~24V,这个是控制电压范围,继电器是开关输出,并不是线性输出。
  • 下载积分:+5(1120795098)

网友B:
    输入在3v~24v之间变化,输出都是有的(不变的);
    当在3v以下的某一个临界点时输出就关闭了。
    临界点的电压不同品牌的不一样,同一品牌的也会有差异。

楼主:
    有没有那种元件是线性负载变化的   或者是那种模块有这种功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控制端电压应该是3~24V,不是0~24V,这个是控制电压范围,继电器是开关输出,并不是线性输出。

    支持此种说法,这要是在这个控制电压范围内,均可控制其输出,若是要控制输出大小变化的话需要使用SCR

楼主:
    SCR是什么   具体说一下好吗

网友D:
    SCR是指可控硅吗?固态继电器是靠开关信号来控制问题的,可控硅和调压器是靠输出电压来控制温度的,我是这么理解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没有那种元件是线性负载变化的   或者是那种模块有这种功能
    可用调压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