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设计内容

楼主(2012-11-23):
电气设计一般内容,是不是这些(1、电气原理图,2、接线图、3、平面布置图4、控制箱图5、元件清单明细表等)

网友A:
程序,接线图,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楼主何工控学于2012-11-23 11:38发表的 电气设计内容 :
电气设计一般内容,是不是这些(1、电气原理图,2、接线图、3、平面布置图4、控制箱图5、元件清单明细表等)
每天一点点

网友C:
我一般是程序 IO其他就没有了

网友D:
、接线图、平面布局图、元件清单,IO表,程序,操作说明

网友E(2013-01-05):
主电路图、电气原理图、端子接线图、衬板元器件布置图、电气柜开口图、电控柜图、操作箱开口与布置图、元件清单、IO表、PLC程序触摸屏程序、操作说明

网友F:
咱的比较简单,程序,画面,电路原理图,操作说明。。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