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的选型

楼主(2012-11-23):
各位,请教一个问题。我想用伺服电机带动一个丝杆来控制滑块的移动。请问伺服电机该如何选型啊。需要知道哪些具体的参数啊。丝杆:500MM,导程10MM.我的负载是3KG.

网友A:
根据负载算丝杠扭矩,再根据扭矩去匹配伺服马达,留下余量就可以了
承接切断、包装、插针及其他非标机械设备QQ:594392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