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面转换怎么编辑

楼主(2012-11-23):
三菱触摸屏与PLC。
例如;我在触摸屏上写两个画面(手动与自动)。自动画面中开动机器运转,为了预防它人更改参数及其实设置。怎么样编辑无法转移画面程序,触摸屏怎么运用,PLC程序里面用那个指令才完成此动作。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有个特殊寄存器控制画面的吧。
上班=上坟

网友B:
应该符合要求:

网友C:
楼上说对哈

网友D:
所有的按钮都有安全模式!
QQ:569456723
yanzhi2008

网友E:
可以用PLC内部继电器控制D寄存器去跳转

网友F:
你把那画面用密码锁起来,输入正确密码才能进入到那个自动画面就可以了
下载积分:+5(米阑) 好贴!

网友G:
用密码比较简单点
下载积分:+5(米阑) 密码用多了也不在是密码 ..

网友H:
5L正解,我都是这么做的,设个密码很简单,只需要在程序里做个比较就可以了

网友I:
用一个透明按钮做密码
春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