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编程线连接电脑连不上

楼主(2012-11-23):
安装三菱日文编程软件后,连接连不上,电脑连接里端口就是没显示,用基恩士连接就显示COM1,什么问题,是电脑废了还是怎么办!

网友A:
电脑抵制日货了

网友B:
驱动装了吗

网友C:
简体中文xp系统和三菱日文编程软件之间的问题,版本冲突!

网友D:
用中文的不挺好吗?

网友E:
我用中文的好好的
学习经验

网友F:
不是有中文的吗,干吗装日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