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通信

楼主(2012-11-23):
描述:通信参数设置
我用TECVIEW文本显示器与PLC连接,但无法通信。数据线是新买的,文本显示器能进行编写,plc也能进行编写,用GX DEVELOPER 监视运行正常,但文本显示器无法与PLC进行通信

网友A:
你的PLC和文本显示器的通信格式必须一致

楼主:
我的文本显示器参数和PLC参数设定值是一样的

网友B:
应该还要什么命令吧

网友C:
不用命令。线对没有

楼主:
谢谢各位,已经解决了,是用的文本显示器编辑软件版本问题

网友D(2013-04-12):
是怎么搞定的,请问大哥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已经解决了,是用的文本显示器编辑软件版本问题
是怎么搞定的,请问大哥

楼主:
是软件版本的问题。

楼主:
PLC的通信参数哪里不用设定,我没有用通信扩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