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变频器问题

楼主(2012-11-23):
英威腾CHF100A 矢量通用变频器2.2KW 为什么给定正转信号,有时电机会反转,但是反转很慢 88K=jo))b
变频器换了,电机也换了 , 问题还存在,请各位师傅分析,谢谢

网友A:
那应该是电机一相接触不良

网友B:
检查一下电源,还有从变频器出线端量一下电机线圈。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C:
发现一个问题,变频器到电机的线没换。

网友D:
变频器换了,电机也换了 , 问题还存在,唯一的可能就是楼上说的

网友E:
检查电源、电线看看电源有没有缺相,电机接线住处线头有没有接好,变频器参数设好没有

网友F:
同意楼上说的。有一根线了能要挂了。

网友G:
大伙都是高手啊,来学习的

楼主:
线换了,不行

网友H:
参数没设定好。。。

楼主:
参数应该正常,二个前一直正常使用

网友I:
要看变频器控制参数了 运行方式和频率源怎么给定呀 应该是参数问题

网友J:
对,频率源,和频率源的信号线,还有得注意考虑变频周边的电磁辐射干扰。

网友K:
应该是缺相

网友L:
先测三相电压,然后测三相电流,故障点就明显了,在这里猜来猜去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