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23):
各位大侠,请问,电机的功率怎么换算成它能带动多大重量的负载,步进和伺服电机也该怎么换算?
虚心求教…

网友A:
这个问题用两个公式可以解决。除了功率,你还需要知道电机的转速。力矩=9550X功率/转速。再根据力矩=力X转子的半径,可以大致算出
所能带动的力。根据力=质量XG(G=9.8)可以算出质量。
给你举个例子:电机的功率是1Kw的,额定转速1500转。那么你就可以根据公式求出力矩是6.37NM,再根据公式可以求出能够承受的力。
注意这个转子的半径,你自己测一下,就是电机的那个转动的轴的半径。如果我们测的是1CM,那么根据公式,力就是637N。再换成质量,大概就是64KG。是这样的哦。
  • 下载积分:+3(lsw669007) 好人!
  • 下载积分:+5(guochunyi)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3(ykykkhor) 好贴!

网友B:
    受教了
    每天一点点

网友C:
    2楼的解答好全面啊,新人还要多历练历练,电机参数有很多,多留些心

楼主:
    那像二楼的公式那我一个单相的电机如果是200瓦1400转,那岂不是只能带动最多14kg的重量了,要是在加个减速器它能带动的重量也是这么多吗?(机械减器,电机的转速不变,只是通过齿轮减慢了的)要是我在再外面加个轴承那又怎么算,还请各位大侠多指点
    虚心求教…

网友D:
    学习了,

    QQ3130569178 PLC编程、登录口令修改删除、调试、备份 ;FB块口令解除

网友E:
    支持2楼
    我是电气小白 多多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像二楼的公式那我一个单相的电机如果是200瓦1400转,那岂不是只能带动最多14kg的重量了,要是在加个减速器它能带动的重量也是这么多吗?(机械减器,电机的转速不变,只是通过齿轮减慢了的)要是我在再外面加个轴承那又怎么算,还请各位大侠多指点

    嘿,朋友。是的,按照公式是只能带动14KG的重量。要想带更重的就加减速机。注意减速机有两个作用,一个是减小速度,二是增大扭矩,也就是增加了力量。举个例子:你的电机只能带动14KG,如果我加一个1:20的减速机,这样转速就变成了70转每分钟,相应的扭矩就增大了20倍左右,你就能带动14X20=280KG了。
      注意:这个理论结果,当然我们在实际应用中也就是按照这样的算法做的,如果你的设备按照这样的做法达不到效果,除了检查电气问题之外,机械方面的问题也一定要检查。我上个月就遇到了一个同样的问题,按照理论算,加减速机可以带动1吨的重量,可结果连100KG也提不起来,经过半个月的检查测试,最终确定是机械方面的问题。
  • 下载积分:+1(wft625) 机械传动本身还有个损耗 ..

楼主:
11楼的朋友,公式是算的电机启动瞬间所能带动的重量吧?跟现实中相差不大吧!
虚心求教…

网友F:
加了变速箱,转速N就变小了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11楼的朋友,公式是算的电机启动瞬间所能带动的重量吧?跟现实中相差不大吧!

不是瞬间的。是正常运行时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加了变速箱,转速N就变小了啊

转速变小了,力矩增大了啊。

网友G:
二楼牛人,高

网友H:
二楼牛人。

请问 力矩=9550X功率/转速  中的9550是怎么来的。

难倒它就像G一样(G=9.8)

不管步进还是伺服都用9550算?

网友A:
引用 网友H:
二楼牛人。

请问 力矩=9550X功率/转速  中的9550是怎么来的。

难倒它就像G一样(G=9.8)

是的,9550是固定的一个值。常数 和G=9.8 是一样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