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奇怪啊,折腾我半天

楼主(2012-11-23):
今天在一客户现场,为他整改设备,PLC程序在同样机型上已经使用过,也没有出现过问题,但今天把程序下载到PLC,启动按钮,设备运行中,X1高手计数器C236没有可以接收到外部光电开关的信号,去不可以传送给后一个数据寄存器,

网友A:
你这个描述折腾我半天,也没看懂

网友B:
高速计数器要用dmov

楼主:
估计昨晚喝了点酒,没有表达清楚,也就是说X1输入点是正常的,C236也可以接收到计数信号,但C236始终没有把当前值传送给D23,
用DMOV也试过,也同样一样的情况,(这套程序在其他同样机型的设备使用过)
还改为普通计数器,计数正常,所以很疑惑?、、

网友A:
C236的当前值监控会变化吗?
可否展现更完整些的程序?

网友C:
是不是在用C236时程序其它地方用了X1。

网友D:
c235~c255是硬體計數器
你寫一下以下程式就可用了,硬體會自動記數你試試
LD M8000
OUT C236 K9999
END
下载积分:+5(米阑) 赞成

网友E:
那请问楼主,当高速计数器工作时,D23有没有数据记录或者变化呢?可能你D23地址重置了,C236有计数值说明外部连接正常。二楼说的没有错,应该用DMOV数据转换。

网友F:
今天看使用手册。《内置高速计数器的使用》中有,输入X000-X007不可重复使用。例如;一旦使用C251,则X000,X001被占用。不知是否和你说的情况有关。

网友G:
不是山寨版闹的吧!

网友H:
用的是X3.X4

网友I:
唉~~~计数器的当前值要用运算方法才能传得了啊~~[DDIV C253 K1 D23]

网友J:
估计d23在别的地方也有 起冲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唉~~~计数器的当前值要用运算方法才能传得了啊~~[DDIV C253 K1 D23]
朋友这个建议,我下次调试试试,但为什么传送下呢???

网友K:
D23别的地方是不是也赋值了?

网友L:
要用DMOV指令
东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