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三菱变频器PLC通信自动控制

楼主(2012-11-23):
我们是用4AD内采集到的数字量,来控制变频器的开停
比如说设置的是当数字量等于250的时候开一台泵,但是这个数字量不断在250的附近变化,一会是250,一会是250多,然后又回到250以下了。这个变化是很快地,可能都是按ms变化
到250的时候就开,低于250的时候就停了,所以就频繁的开停开停
当越过这个数字的时候就好了
请教一下各位有经验的师傅,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A:
这个要看你的水泵多大,若是小泵,可以检查数字必须大于保持过2S,关机延时个2S,就可以!
另外若是流量控制,建议你不要这样,应设为250+10关,250-10开,这样才能比较稳定,
还有就是控制频率,比如低了频率高点,高了频率低点,不建议作控制变频器的开停,加一个DA模块就可以实现!

楼主:
谢谢解答,我们的是一台fx2n 32mr的plc控制两台90kw的变频器
我们是一个回水池循环利用,4米深,到了一点的深度就开第一台,再高了就开第2台
现在是用一个水压传感器,利用采集的数字量来控制开停和调节频率

网友B:
采集的周期改下行吗?采集几次取平均值来启动停止?
春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