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威纶通MT6056I如何连接2个CP1H+CIF11,谢谢!

楼主(2012-11-24):
请问威纶通MT6056I如何连接2个CP1H+CIF11,谢谢!
我这边使用的 485 4线方式连接的,请问模块CIF11拨码如何设置?
我这边2台PLC的通讯灯是都闪,过会后,灭,然后再闪
触摸屏里只能看到一台PLC的信号,而另一台PLC 的信号没有,显示PLC没有响应
请问哪里出错了,请帮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不了解你说的硬件。不过你能用485连一台,那就肯定能连两台。
1、给你两个设备设置两个不同的地址,并确保他们数据传输方式一样(就那几个数据位,几个停止位那个),波特率一致;
2、在屏的地址里一定要设置成不同设备的地址。比如:设备1的地址为2,设备2的地址为4,访问他们的40019寄存器,你要这样写1#40019,2#40019;
不过根据你说的情况,你第二台貌似都没连上

网友A:
没法编辑帖子,不好意思,。是2#40019,4#40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