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屏 宏指令 GETBIT怎么做的?

楼主(2012-11-24):
我对这个指令不明白,哪位能给我解释下!
液压机、油压机、数控压装机

网友A:
比如source=9,那么它的二进制就是1001(我只写了低四位,高的全是0),bit_pos=2的意思就是取source的第2位二进制数,然后把取的source的第二位状态给result。那么4的第2位是0,这时result=0,如果把bit_pos=3,这时result=1.。。这个第几位是以0开始数的。
最后建议多看手册,你说了我才看得。

网友B:
貼圖讓你看一下這樣較容易懂
下载积分:+1(南越孤星)

楼主:
液压机、油压机、数控压装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