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usaoyun

楼主(2012-11-24):
新装了台电脑WIN7系统;好多工控软件不能用了要重新安装。下了 GX-Developer 8.86装不了。GX-Developer103H(英文)文件好像不全吧。

网友A:
你可以用Works2
这个软件可以用

网友B:
顶一楼!我刚装的WIN7用  Works2很顺手

网友C:
在三菱自动官网可以下载GX W0rKs2。
wusaoyun

楼主:
GX W0rKs2是可以用,但是它没有A系列。

网友D:
GX-Developer 8.86装不了

网友E:
引用楼主wusaoyun于2012-11-24 19:31发表的 寻找WIN7系统可用的三菱PLC软件 :
新装了台电脑WIN7系统;好多工控软件不能用了要重新安装。下了 GX-Developer 8.86装不了。GX-Developer103H(英文)文件好像不全吧。

英文版的那个文件不全?

网友F:
你的win7是32位的是64位的了!我用的32位是可以安装gx8.86的!在安装的时候把杀毒软件干掉了行了啊!在用xp兼容运行就行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在三菱自动官网可以下载GX W0rKs2。

是不是还要序列号??

网友G:
我的系统是32位  WIN7,可以安装gx8.86啊,没什么问题。

网友H:
我用的也是win7系统,装GX8.86没问题啊!

网友I:
软件可以装也可以用,就是编程电缆的驱动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win7是32位的是64位的了!我用的32位是可以安装gx8.86的!在安装的时候把杀毒软件干掉了行了啊!在用xp兼容运行就行了!

我的32位WIN7系统装不了8.86。兼容XP没试过。是先装好在用XP兼容运行的吗。我的装都装不了。
wusaoyun

楼主:
引用 网友E:

英文版的那个文件不全?
[/q今天重新下载了,103(H)可以安装。

网友J:
32位WIN7可以装的,但是帮助没有用。GX W0rKs2是可以的主要是针对WIN7的。

网友K:
WIN7 64位的可以装WORKS2吗?

网友L:
GX work2 WIN7 32 可用

网友M:
8.86win8完美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