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助

楼主(2012-11-24):
我今天用了一台台达B2型的伺服驱动和电机。接完线后,通电用JOG寸动模式调试,电机不动,显示报警AL009位置控制误差过大,检查也没有发现问题,请问大家能指教一下吗

网友A:
伺服驱动器急停没有设置好 还有限位设置 重新设置一下

楼主:
谢谢,我已经设置好,但现在我用伺服自带的分度功能。按照手册上的参数设置了,可伺服不动,用JOG寸动不动,用程序也不动,程序使用的脉冲控制,高手能指教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