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2士林变频器AM输出电压为什么达不到10V 达到了指定频率!!!!!! 求帮助啊

楼主(2012-11-24):
ss2士林变频器AM输出电压为什么达不到10V 达到了指定频率 求帮助啊 谢谢各位大侠了

网友A:
你可以通过参数校正呀

楼主:
没用的 校正只能在现在的电压范围内

网友B:
内里应该有一参数设定:比如是10v电压变频器输出50hz还是5v电压变频器输出50hz,调整一下就好
易控达科技

网友C:
那个电压只有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