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用串口调试软件能正常通讯,用三菱PLC却通讯不上

楼主(2012-11-25):
我用三菱FX PLC同湿度传感器通讯(FX1N-485-BD),用串口调试软件正常工作,用PLC却没有接收数据。
PLC程序应当没问题,同台达温控器能正常通讯。后来采用硬件监控数据,发现PLC有正常发送,但湿度仪表没有反馈。
用串口调试软件同湿度仪表却又能正常通讯!哪位遇到过类似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A:
1、通信电缆有没有接地
2、跟程序有关,命令有多少个字节,那个RS的K就为多少,多了少了都有可能出现这个问题。
用串口调试软件能正常通讯,用三菱PLC却通讯不上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