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wincc变量显示问题

楼主(2012-11-25):
wincc中输出与输入变量,如Q4.0与I 4.0显示成A4.0与E4.0,虽然书上说A与E显示也是正确的,但我看到很多工程的实例中,却没看到有那样的显示,怎么让A与E显示成Q与I.谢谢!!!

网友A:
我集成的方法生成的变量就是显示Q的

网友B:
设置为英文显示方式就行了,你的是德文显示方式的。

楼主:
谢谢你们的回答,是不是WINCC设成英文的,原来WINCC设成中文的,但是设成英文后还是同样的问题......

网友C:
设置为英文显示方式就行
wananjush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