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26):
变压器的原边和副边是否可以调换使用。例如:某台变压器,N1:N2=55:9,若在原边加220V,副边则输出36V。问是否可以用这个变压器在原边输入36V而在副边得到220V?
这个变压器是否可以倒用?

网友A:
可以使用的。

网友B:
可以使用但作为升压变压器二次输出电压按匝数比有衰减

网友C:
真的吗 变压器原来还有这种功能

网友D:
电鱼机就是这个样的了。。。。。

网友E:
在家里调试装的电控柜,接触器380v的线圈,就是用380v变220v变压器,220v接市电。输出380v这样调试的。

网友F:
电压可以倒用,但功率不一样

网友G:
引用楼主余章健于2012-11-26 11:10发表的 变压器问题 :
变压器的原边和副边是否可以调换使用。例如:某台变压器,N1:N2=55:9,若在原边加220V,副边则输出36V。问是否可以用这个变压器在原边输入36V而在副边得到220V?
这个变压器是否可以倒用?

不能吧,我以前用过,倒着用是副边输入36V,原边有输出的220V,楼主可以试一下啊,

网友H:
可以的  功率一樣  要注意負載電流

网友I:
原则上是不可以,但实际上难得无所谓

网友J:
  从长江引水到家,出来的是自来水.那自来水从管子里灌回去.莫非又能出来一条长江???!!!

网友K:
如这样成立的话,电网只要输送安全电压36V到家,你接个升压变压器就可以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K:
如这样成立的话,电网只要输送安全电压36V到家,你接个升压变压器就可以了。

你忽略了电流。

网友M:
用是可以这样用的,但是标明的输出功率是达不到.

网友N:
可以是可以。注意功率问题,好像功率不一样

网友O:
12楼的,你不知道 高压输电的原理吗?我认为可以@不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台湾永宏plc

网友P:
这个还真不知道,难道真的可以 回去试试
销售永宏plc,威纶,奥堤司人机,变频伺服电机,文本显示器等 自动化项目设计开发,飞剪,制袋,印花机,注塑伺服节能改造。技术交流QQ1075151737

网友Q:
不要超过变压器功率,应该可以吧

网友R:
十一楼真是天才!!佩服

网友S:
引用 网友K:
如这样成立的话,电网只要输送安全电压36V到家,你接个升压变压器就可以了。

大电流远比大电压危险
不信,你摸一摸电弧焊机的40v电压
呵呵,出了安全事故,你自己负责

永远记住:能量守恒定律

网友T:
升压变压器与降压变压器是不同的.另外电焊机的40伏输出电压是安全的,对于电焊机的大电流是因为工作电流大,谁还能把自己身体当导线,当然没有绝对的安全电压,小心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