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松下FP0连接不上

楼主(2012-11-26):
我的电脑系统是WIN7 32位,连接松下FP0的PLC连接不上,已经更新到官网的2.91版本的编程软件了。哪位兄台能指点一下。准备换个XP系统试一试

网友A:
这种问题问得太多了,无非是三个原应
1驱动
2线的问题
3通信参数或端口设置错误!

网友B:
跟系统没有关系,我的两个电脑一台WIN7 32位旗舰版 ,另一台 WIN 7 64位 家庭版,都可以正常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