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26):
小弟之前用三菱的,现在改为西门子的。 老板的意思没办法哈哈。

关于西门子和三菱的软元件对比。

三菱M铺助继电器是不是对应西门子的M铺助继电器。

是不是西门子V, M, 可以像三菱的M铺助继电器一样使用。 使用方法一样吗?????????

网友A:
你的老板抵制日货啊。把正在用着的换掉,

网友B:
如果有时间看一下手册,西门子和三菱PLC有很多不同,需要化一点时间来理解。你提的问题很简单,M=M  D=V,只是V可以用位来用,而D就不能了。

网友C:
3U和Q的D也可以用位来用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如果有时间看一下手册,西门子和三菱PLC有很多不同,需要化一点时间来理解。你提的问题很简单,M=M  D=V,只是V可以用位来用,而D就不能了。

三菱FX的D不能当着位用,但是Q系列就可以的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三菱FX的D不能当着位用,但是Q系列就可以的

FX3U与FX3G对于你将它们排除在FX系列之外及其不满。

楼主:
V可以用位来用,那么VW,  VD可以用位来用吗?

网友F:
VB,VW,VD都是V寄存器,分别指的是V的字节,字,和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