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26):
  请个 基础的问题

  现在我有一台设备,有个急停端口。属于无源干结点输入。以用短线短接。
  我是不是 可以这样理解  就是设备本身给这个节点提供电源了,所以他叫无源节点。

  而这个干节点2端 是不可以再加载上外部的电源了。

    比如:
    如果 我想启用这个急停输入点的话,只能拔掉短接线,然后接上一个急停开关。

  但如果此时,这个急停按钮还串联在另一个电源回路A中,在电源回路A中起急停作用,我就不能简单的把干结点的2端 直接并联在急停按钮上。
 因为 这样相当于给这个接点 外加了电源回路A的电压。

   我的个人理解,不知道有没有问题,希望 各位帮我分析分析···

网友A:
无源接点就是用自己的电源,你是一个急停控制二台设备,你不会在急停上面再加一对常闭触点吗>不知道按钮是可以灵活组合使用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