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27):
三菱PLC,程序如下。
  M50       X10
|----| |-------| |------[DDRVA  D200  K1000   Y0   Y2]
   M60       X10
|----| |-------| |-----[DDRVA   D220    K1000   Y1 Y3]
以上程序:M50/M60(为开关,触摸屏上编辑)。X10紧急停止;(复位所有的 M,S,T)
在运行以上程序中如果遇到紧急情况时,按下X10紧急停止按钮,机器无动作,复位X10按钮,这时在测试以上程序时。发现这样的问题:有时候只能运行M50,要么就是M60可以运行(有时候都可以运行),用电脑监控程序完全为通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只有关电重新启动了。重新启动就可以了。我想问问大家,我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有时候在自动程序测试中,紧急停止按钮用得比较平凡,在复位紧急按钮后,回归机器原点时,会出现前面的情况。这是为什么。。。。难道说是PLC反应不过来的吗,,,,请同仁们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是FX3U吗?这个问题绝对是你的程序问题啊~~~

网友B:
尽量不要在一个周期发两个脉冲

网友C:
  我想应该是,你在按下急停的时候程序脉冲并没有发完,每次按下后的会出现你所说的不同的情况!

网友D:
我觉的是你的理解上除了问题

网友C:
  用RST M8140试下看.

网友E:
在原点复位时完成后,回原点的条件要断开。如果又在回原点,又在定位启动,PLC内部相应的软元件被置1,这时就要断电复位才能运行了。

网友F:
解决这个问题靠经验,你可以看到Y0和Y1的脉冲标志位M8147,M8148是处于BUSY的
所以你要稍作处理,在急停之前先强制停止发脉冲,就是对M8145 和M8146置位,最后再将DDRVA
条件断开

网友A:
引用 楼主:
FX1NC

不支持DRVI,DRVA指令~~你是复制上去的吧,没用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解决这个问题靠经验,你可以看到Y0和Y1的脉冲标志位M8147,M8148是处于BUSY的
所以你要稍作处理,在急停之前先强制停止发脉冲,就是对M8145 和M8146置位,最后再将DDRVA
条件断开

应该要这样处理
QQ:532904130

网友H:
你条件不能同时驱动,这是轴BUSY信号是置一的。所以不行

网友I:
学习了谢谢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