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电平驱动负载能力弱的问题

楼主(2012-11-27):
高电平驱动负载能力弱的问题,L点甚至不能接负载,有什么办法加以改进电路,使L点输出高电平时可以做正极电源用。

网友A:
R2(R4)改用100到1000欧的电阻,集电极与0之间接一个10K左右的电阻,负载接集电极,不过输出状态与原来相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集电极与0之间接一个10K左右的电阻,负载接集电极,不过输出状态与原来相反。
楼上所说集电极与负极之间接一个10K的电阻吗,这个电阻起什么作用呢?R2(R4)改用100到1000欧的电阻,负载接集电极是让三极管工作在放大状态吗?
这样也达不到取反的效果。

楼主:
当晶闸管的门极为高电平,门应该被打开,LED应该亮。LED不亮是因为没有接继电器?下图继续

楼主:
左边:A开关打开,晶闸管的门极为高电平,晶闸管导通,继电器吸合,LED 也亮。
右边:B开关闭合,晶闸管的门极为低电平,晶闸管不导通,继电器不吸合,LED 也不亮。

楼主:
上图好像违背门极被打开,即使去掉门极电压,晶闸管也一直导通,除非切断阳极或阴极电源。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
还有与上上张图,LED不亮的那张,只差了一个继电器(有一个二极管是泄放回路用的,暂不用管它),但LED却不亮。不明白

楼主:
这个时候根据三极管基极的电压为高电平或低电平,来取反输出控制晶闸管。晶闸管导通时可以驱动继电器,也就是晶闸管导通时的下端可以做正极电源用。

楼主:
因为元件缺乏,暂没有通过实物来接出这个电路。我希望这个电路的功能能通过实物接成功。

网友B:
楼主,你那个是个什么软件呀

楼主:
虚拟电子实验室,网上有下的

楼主:
NPN三极管放大电路。当然基极的电源可以用小一点的,5V也可以,但电阻R也要适当减小一点。这样发射极正偏(VB>VE),基极到发射极有小电流流过,集电极反偏(VB<VC),集电极到发射极就有大电流流过,这就是三极管的放大作用。

楼主:
通过LED指示灯可以更好的看出

楼主:
可以再给继电器加一个泄放电路。

楼主:
通过三极管取反电路,可驱动负载。

楼主:
把负载放在发射极

楼主:
把取反后的结果连接到PLC的输入端

楼主:
用较小电压通过三极管给PLC输入信号

楼主:
用较小电压通过三极管和继电器转换给PLC输入信号-PLC为无源输入型

网友C:
个人观点供楼主参考;
你的保护二极管(浪诵吸收)应该把负极连接到VCC上面。至于楼主描述的用低电压控制plc方法可以,只是在实际使用中可能存在干扰问题,因为实际工作现场,动力线错综复杂的布局难免影响到你这样的输入方式。
就像我们经常使用的模拟量输入的选择一样,首选是数字量,其次是电流型,最后是电压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