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控表与温度传感器的配型问题??

楼主(2012-11-27):
请教各位工控朋友们,现在有一个小型电加热烘箱,其温控表是K型0---600度的,我想配E型0--400度的温度传感器,不知道可行否?烘箱的最高温度不超过360度。谢谢大家!
相信自我!

网友A:
只要温控表与温度传感器匹配

网友B:
不匹配不行的。

网友C:
我用欧姆龙的温度控制器,可设定选型输入类型,K型,E型,T型多种,控制器用的是E5cz,上次用的是E型,很准的,误差在0.3摄氏度

网友D:
看看你温控器的手册就知道了,你温控的型号也没写出来,没人能回答你的。

网友E:
温控表与温度传感器最好按说明匹配,否则测量的温度不准确的。

网友F:
应该可以,传感器分热电偶TC和热电阻RTD两种,E型和K型都属于热电偶,不过接线方法应该不一样

网友G:
不可以,K型的表一定要配K型的传感器。360度的话你配个热电阻就好了,热电阻精度高。

网友H:
楼主可以试一下啊,应该不可以用吧!

努力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I:
温控仪里面可以设置K分度和E分度

网友J:
肯定不可以,型号和分度号不匹配是不能用的,亲身体验过

网友K:
K型的要和K型的传感器配合使用,别的型的不行

楼主:
确实用不来,两个不同的传感器温度相差很大。还是要配与温控表相同型号的传感器。
再请教各位下:有什么好方法可以让烘箱内被烘产品受热均匀?现在烘箱烘出来的产品颜色不一致,产品是铁质的,谢谢!
相信自我!

网友C:
烤箱外上面加个立式电机,主轴加长,在烤箱内部加个铁片风扇,就可以了,我们公司内就有这样的设备

网友L:
温控仪里面如果可以设置成E偶的话就行 否则是不能用的 误差太大
呆

网友M:
向各位大神~~学习了~~~~
崇拜高手

网友N:
控温是两个方面:
1.感温探头的设置位置。
2.控温空间的空气流通情况很重要。风扇是必须备配,回风风道也要考虑。
3.另外一个要有主加热和辅助加热,减少冲击!

网友O:
分度号一定要一致才行;K型和E型相对来说,E型精度高些!普通烘箱建议用K型就好!

网友P:
只要分度号匹配就可以

网友Q:
想知道答案,自己试一下,就知道啦,就算接错也不会烧,相信你会看图接线的,温度传感器有四种主要类型:热电偶、热敏电阻、电阻温度检测器(RTD)和IC温度传感器。IC温度传感器又包括模拟输出和数字输出两种类型

网友R:
同意6楼的

网友S:
请问你的传感器输出的是什么信号啊如是模拟量就不行,如是热电偶或热电阻只要表兼容就行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T:
不可以两只不配配

网友U:
用可以,估计温度有偏差,如果温度偏差大的话就没有必要了。

网友V:
只要温度控制器的接收信号和传感器的输出信号能达到一致就可以吧
每天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