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侍服电机速度控制模式 用那种plc?

楼主(2012-11-27):
请教各位师傅 那种plc控制精度更高 更可靠 如题

网友A:
控制什么东西的精度?

网友B:
速度控制,不用PLC就行
承接切断、包装、插针及其他非标机械设备QQ:594392509

网友C:
基恩士有速度控制,KV-700就可以,里面有凸轮选择指令
jxh668

网友D:
速度控制模式
如没有位置的要求
光只要速度,就一模拟量就行

网友E:
嗯用模拟就可以了,还可以用通信和总线的方式

网友F:
速度控制模式,控制精度要求不太高,可以不用plc

网友G:
当变频器用了,控制速度精度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