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编程软件安装问题

楼主(2012-11-27):
求高手解答! 有加分 谢谢了!
每天一点点

网友A:
你安装的软件所在的文件夹不能够是中文(所在软件的文件夹名不能是中文),你改为拼音或英文就不会出现这问题了。
下载积分:+5(小小一电工) 感谢!

网友B:
如楼上所说,或者直接将安装文件置于根目录下,即分盘下。
下载积分:+5(小小一电工) 感谢!

网友C:
不要用中文的文件夹名
下载积分:+5(小小一电工) 感谢!

网友D:
不能有中文菜单,解压到根目录装,安装目录不能太深
下载积分:+3(小小一电工)

网友E:
楼主的软件那下的。。。能不能发个连接
下载积分:+1(小小一电工) 加QQ群262656797 里面有 ..

网友F:
最简单的办法是 光盘安装
下载积分:+3(小小一电工)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