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3U的指令SFTLP怎么用Q系列的指令代替

楼主(2012-11-27):
如题,原来的程序如下:
M0代表圆形工作台转过一个工位,X0代表安装在该工位的一个光感,原来程序实现功能是如果感应到有来料
圆形工作台转过 5个工位后,电磁阀Y0就工作,如果没有电磁阀就停止。
现在改用Q02H的CPU,发现没有SFTLP这条数据左移指令,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指令可以代替,希望
熟悉Q指令的大侠能够指点~~~~~~谢谢!

网友A:
S F L P
当然,没有空格

楼主:
谢谢版主,SFLP只能对字类型进行操作,而我是要对位进行操作,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网友A:
SFLP是对位操作啊,BSFL也是。你查查两者的区别再确定选用哪个。

网友B:
SFL是数据移n位,BSFL是N位数据移1位,DSFL是N字数据移1字,

网友C:
字变位,位变字都容易吧!!

QQ:84818626

楼主:
多谢提醒,是我看书不够认真,问题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