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维纶触摸屏的问题!

楼主(2012-11-27):
刚学用维纶触摸屏,遇到一个问题,希望大家能帮我解决下.
我用的是维纶MT6070ih触摸屏和三菱FX2N的PLC,
触摸屏界面、位状态切换开关属性、plc部分程序、如下图 :我所遇到的问题是,触摸屏上的转换开关X0(控制电机正反转的)不能切换,点击以后就立马复位,如果用外部的转换开关时,触摸屏上的转换开关不会复位!在位状态切换开关元件属性设置里面,开关类型4个类型都试了,都没用!请问大家如何设置才能让触摸屏上的转换开关不复位!

网友A:
你把M0换成Y0试试

网友B:
联系我,我也在用威纶的屏,可以帮你解决,相互学习!18676784136

网友C:
我个人认为原因是你用了X点座位触点。通常 X 点 只作为硬接入的,而不座位触摸屏控制点,作为监控点到是可以。

楼主:
把M0换成Y0不行的。。。有人能解决不?三楼的明天打电话向你学习学习

网友D:
我认为三楼说得正确。我也没试过用屏直接赋值X输入点
楼主试试把写入地址、读取地址改成M10
PLC程序里,把X0改成M10.
楼主问题若解决了,告诉大家处理结果。好长长见识。

网友E:
遇到过同样的问题!三楼说得正确!

网友F:
菜鸟支持下3楼,貌似都是这么做的

网友G:
做得比较规范的触摸屏厂家都是禁止在触摸屏上对输入点进行直接操作。
LD M1
OR X0
OUT M0
这样来解决你的问题即可。

网友H:
同意楼上的说法,应该是在屏上的输入都用M,而不是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