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27):
又一台三菱伺服电机的编码器坏,应如何更换?不知哪位大侠能说明一下。谢谢!

网友A:
三菱的伺服电机是光电码盘的,我这边也是坏了一个,后来买的一个OSA18-100的竟然跟原装的OSA18的不能替换使用,郁闷死我了,三千多啊

楼主:
怎么没人更换过吗?

网友B:
编码器更换主要注意的是它转一圈的脉冲数是多少,比如原来的是500,就要找500的才OK哦~~

网友C:
三菱伺服电机的编码器有型号列表吗???
我怎么知道要买什么型号的编码器呀

网友D:
不能更换的,要换也要返厂,要求太高了。

网友A:
那个说不能更换的,我这边的OSA18的我换过啊,很好下的。里面就有它的型号,一般都是告诉伺服电机的型号就知道编码器的型号了。

楼主:
我换了同样的型号就是不行,无论增量编码器还是绝对编码器需要什么要对原点,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有哪位大侠知道的?

网友E:
小功率的蛮麻烦的!需要拆对原点,
大功率的直接装上去就可以 了!现在都是OSA18了!最新版本的!
买的时候报电机型号就可以了!不要管是OSA18-100还是什么!
建议找全新的买,省事
有问题可联系我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换了同样的型号就是不行,无论增量编码器还是绝对编码器需要什么要对原点,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有哪位大侠知道的?

你说的不行?是指运行报20还是52,这样的话是小功率编码器,没装好!
如果是1A,那就是编码器ID不对!重新写个对的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编码器更换主要注意的是它转一圈的脉冲数是多少,比如原来的是500,就要找500的才OK哦~~

三菱不存在脉冲数多少的问题!只要电机型号对应就可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三菱伺服电机的编码器有型号列表吗???
我怎么知道要买什么型号的编码器呀

三菱的伺服电机有对应编码器的型号表的!
但属于内部文件,不公开,
包括特殊型号的电机驱动器等
有问题可联系我

网友C:
楼上的哥们,怎么称呼,怎么联系???我的QQ:117295753

网友F:
之前问过供应商,说就算一样的自己换了也不行,要经过专业校准后才可以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之前问过供应商,说就算一样的自己换了也不行,要经过专业校准后才可以
小功率的需要专业机器校准,如50W,100W,200W,400W,750W,别的型号不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