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变频器通讯问题

楼主(2012-11-27):
请问有哪位前辈做过FX1S+FX1N-485-BD与FR-D700通讯、读取频率的程序,搞了几天了都没搞好,麻烦前辈指导一下

网友A:
现在搞好了吗

网友B:
这个在网上搜索就有案例的。注意的地方是485BD与变频器的接线(RA+,RA-,SD+,SD-)的接法,其次是变频器的参数设置
最后要懂得三菱PLC的串行通讯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