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27):
我这有个工程,有8台高速旋转(24000转/分钟)的电机(价格很昂贵),需要功率至少为150W的水泵往电机里的冷却槽注冷却液循环冷(主要是自然水+少量防锈液)。而且规定,流量不得低于5升/分钟(相当于5KG/分钟)。因为是流水线改造,PLC型号一定,为CP1H-XA40DT-D,这款PLC自带4点模拟量输入,2点模拟量输出,已经使用2个点模拟量起其他作用。现在需要在冷却输出管道上加流量计,保证水泵流量值不低于5升/每分钟,如果低于这个数值,必须马上停止8台高速电机工作,直到流量恢复到正常值以上。请问,有各位大神,有什么比较合适的流量计能用在这个工程里呢?谢谢
QQ76214024

网友A:
检测冷却水,选用电磁流量计就行了啊

楼主:
可以,我查过资料了。谢谢
QQ76214024

楼主:
最后确定用叶轮流量计,模拟量输出,采得瞬时流量,当流量小于规定流量时PLC控制继电器进而控制开关,直接给电机停电。同时,通过高速电机自带的变频器设定电机温度范围保护,当电机温度高过环境温度+40°的极限值时,变频器控制电机停止工作。
QQ76214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