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奇怪指令,希望高手回答

楼主(2012-11-27):
各位大侠,我看到一个指令很奇怪,在手册上也找不到相应的解释。希望高手给予解答。 谢谢。 这是什么指令??

网友A:
手册里有说明的,他是带参数的子程序命令,输入端的地址在对应的子程序中局域变量表中设定的,,一句话难说明,自己看手册,然后动手写程序,错误会有提示的。

网友B:
感觉像是modbus初始化和modbus从站程序

网友C:
2楼正解

网友D:
赞同2楼
男儿当自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