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程序读取不出来

楼主(2012-11-27):
从PLC中读取程序遇到了要登录关键字,可我不知道关键字是什么?是否可以破解?哪们大侠能传授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关键字就是密码啊!
网上有解密软件下载的。
你看这个就是:
http://down.ymmfa.com/?id=153
2837274223@qq.com

网友B:
用破解软件,FX系列除3U应该都可以!

网友C:
下载解密软件试试。

楼主:
太感谢了,终于搞通了,感谢大侠们的指教。

网友D:
有遠端cc-link接線圖嗎

网友E:
被加密啦,破解啊

网友F:
下载解密软件

网友G:
只有解密软件可以弄
QQ53210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