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奇怪现象~~~~~~~~~

楼主(2012-11-27):
一台西门子440变频器工作正常,每次工作时间为5秒后停下,等待下一个触发信号,现在工作5秒钟后就显示:A0503,经查询是欠电压,但是工作是正常的,测量电压也是正常的。不知道是为什么?难道会是正常现象吗?哪位坛友给说明一下?谢谢!!!

网友A:
你设置的参数也是对的吗 这种问题如果实在找不到答案 建议送回维修 我以前碰到过 老是报警 但是都是正常 结果是厂家问题
男儿当自强

网友B:
西门庆儿子的4KW以下MM440,批量问题的,设计或者制造缺陷。

网友C:
如果设置没问题就是变频器内部电压检查原件故障

网友D:
电压检测部分出了问题

楼主:
现在一直用着,还正常运转,也弄不清楚哪里问题。先用着吧,如果更换的话也是需要申请,万一领导反问俺:坏了怎么还转着?俺不知道怎么回答了。等彻底坏了再说吧。谢谢各位坛友

网友E:
好像有个关于直流电压的参数设置,忘记那个了,修改一下肯能有用,查下说明书

网友F(2013-04-25):
电源电路中是否有线圈,如果不是阻尼线圈,就有可能报警,或者是电源回路虚

网友G:
电压检测部分出了问题,三楼对
wananjush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