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27):
设备入料有一传感器,出料有一传感器,就是要做报警,防止有产品卡在设备里面,设备是流水线型。且速度是变频无极调速。
我有以下想法:
(1):进一产品寄存器加1 ;出一产品寄存器减1,期间寄存器数值与设定值比较,这个需要根据设备长度手动调整设定值 。
(2):进第一片产品是开始计时,出第一片产品时结束计时,这段时间即是产品正常流过时间,用此时间做基准与第二片在设备内时间比较。由于流水线速度可调,设每片基准时间以上一片时间为准,
就是想第二个想法不知道程序怎么写,,求救!急,,,前辈们,,,,麻烦你们帮帮我
寻师傅多名

网友A:
这是先进先出的数据指令,你说的时间比较我还真不知道怎么搞的!用比较指令后在来先见先出

网友B:
(2):进第一片产品是开始计时,出第一片产品时结束计时,这段时间即是产品正常流过时间,用此时间做基准与第二片在设备内时间比较。由于流水线速度可调,设每片基准时间以上一片时间为准,

你的思路有问题,比如第十个产品用了10s通过,然后速度调慢了,第二个产品15s通过了,这样程序报警,但是也是顺利通过没卡料。所以建议你设置一个固定时间,如2倍与正常通过时间报警即可。不然你的程序复杂且没实际应用价值。

网友C:
同意二楼说的。

网友D:
你看这个思路!   位左或右移   顺着这个思路吧

网友E:
給你推薦一種思路,聽說過亞智光電么?亞洲最大的PCB設備製造商。他們的卡板問題是這樣處理的。
在傳動電機的聯軸器上加裝太陽片,用計數光電抓取太陽片的Pulse數,無論你流水線速度如何改變。一片板從進料到出料的
Pulse數不變。

网友F:
入料传感器要是长时间通了就报警

网友G:
首先你的这些思路做不到防止不了产品卡在设备里,最多做到监测,其次可变的条件太多,建议换个思路!

网友H:
这个类似剔除废品的相类似,不能用时间来作为判断的依据,一定要在机台安装编码器,以这个编码器输入作为载波,当有产品来时就在载波上记录产品,然后通过移位就可以达到你所说的效果,但是要用到大量的数据寄存器,具体实现的方法要自己想

QQ:84818626

楼主:
谢谢大手们指点,,正在想办法!谢谢你们
寻师傅多名

网友I:
  我觉得5楼的方法可行.

网友J:
五楼能说得再细一引起吗?

网友K:
因为不知道你工作的具体动作,只是提一个思路,我们以前是这样做的,进站的感应器感应到物料进入后,计数器加1,出料感应到物料-1,如果卡料这个数就大于1,报警。

网友H:
楼上的思路还是不能实现楼主的功能,他记忆后推迟到监测点来看看线上的料有无小到,而且料是随机放到流水线上的,不是固定间隔,有可能长时间无物料过来,

QQ:84818626

网友E:
這種方法就是製作簡單的編碼器,從進料到出料的距離是固定的,也就是你輸送電機的旋轉圈數是固定的,怎樣抓取你電機的旋轉圈數,在電機的聯軸器上裝太陽片,把電機的轉數,轉換成太陽片的齒輪數,用計數光電抓取齒輪數,也就是Pulse數。

网友E:
8樓說的很對,要用到大量數據寄存器

网友L:
引用 网友E:
這種方法就是製作簡單的編碼器,從進料到出料的距離是固定的,也就是你輸送電機的旋轉圈數是固定的,怎樣抓取你電機的旋轉圈數,在電機的聯軸器上裝太陽片,把電機的轉數,轉換成太陽片的齒輪數,用計數光電抓取齒輪數,也就是Pulse數。

太阳片是什么东东

网友M:
5楼的想法,就很好,大家向他学习吧

网友N:
5楼意思  是进出口距离一定  进的时候光眼检测  用太阳片( 编码器)来记行程 进光眼是脉冲 +距离=出光眼检测  如果不= 就堵了  报警

网友O:
我的思路:   进料到出料的距离是死的,可以根据输送带的线速度算出  进料到出料的时间,如果在这个时间里物料没出来就报警

网友P:
用太阳片或编码器还是不理想的。。。要出时才知道卡。。。那传送链早就断了。。。。
海纳百川

网友Q:
引用楼主殇心的感觉于2012-11-27 22:59发表的 求救!加急!关于流水线卡料警报输出问题 :
设备入料有一传感器,出料有一传感器,就是要做报警,防止有产品卡在设备里面,设备是流水线型。且速度是变频无极调速。
我有以下想法:
(1):进一产品寄存器加1 ;出一产品寄存器减1,期间寄存器数值与设定值比较,这个需要根据设备长度手动调整设定值 。
(2):进第一片产品是开始计时,出第一片产品时结束计时,这段时间即是产品正常流过时间,用此时间做基准与第二片在设备内时间比较。由于流水线速度可调,设每片基准时间以上一片时间为准,
就是想第二个想法不知道程序怎么写,,求救!急,,,前辈们,,,,麻烦你们帮帮我

这个问题麻烦在没有规律的变频无极调速;如果稳定的;就好办;你这个进出的时间一般速度下大约多少时间;如果在几十秒左右;应该可以实现;变频器想加速或者减速;操作最多2-3秒左右;给变频器的加速或者减速时设定例如;3秒;那么在这个时间段就可以根据这个速度能确定进出的时间;因为进出的长度是不变的;例如通过比较指令;在0-50hz里面任意调整;都可以自动计算出进出所需要的时间;可能有不少传送比较加减等等指令;
真诚到永远

网友R:
楼主应该具体说明这是个什么设备,上点设备图片,如果为了防止生产线被卡断可以用张力传感器的方式,仅仅是为了看到有东西卡住,用摄像头检测,视觉检测都可以解决,不要仅仅想到用PLC啊,程序之类的来检测,可以放开思路,解放思想,不要局限于现有方法

网友S:
楼主应该具体说明这是个什么设备,上点设备图片

网友E:
流水線的卡料對電機,和傳送帶是沒有任何影響的。可以不用考慮,只做卡料檢測

网友S:
引用 网友E:
給你推薦一種思路,聽說過亞智光電么?亞洲最大的PCB設備製造商。他們的卡板問題是這樣處理的。
在傳動電機的聯軸器上加裝太陽片,用計數光電抓取太陽片的Pulse數,無論你流水線速度如何改變。一片板從進料到出料的
Pulse數不變。

其实早期的亚智光电的PCB设备卡板检测也是按照槽内可容许的板片数来检测的,只是这两年出来的设备才启用那个太阳片检测,台湾扬博设备采用这一方式是较早的。

网友T:
我也做过类似的功能,也用于PCB传输的警报,思路都与上面但差不多,除了上面说的警报延迟,(若卡在入料的位置,等出料的发现,已有很多板子了。严格来说,是无法达成的,因误警报太多,后来客户要求关闭。

另外,只有减少传感器距离,缩短警报时间,但控制原理是不变的!

我的认为是要求工人加强对设备的监视,才是最好的办法!

网友U:
这非常容易,但既然是自动化流水线,就要把问题考虑全面,比如,系统在启动的时候,如果在传感器之间已经有产品了怎么办,等等很多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