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32ER 公共端问题

楼主(2012-11-28):
FX2N-32ER NPN输入 COM 公共端处接外接电源DC24V+也行,接DC0V也行 为什么?
大侠解释下,谢谢!

网友A:
首先确认你的结论正确。
原因:COM端和信号如X1之间内部电路可以简单看成是通过触点接通或断开,所以你COM端可以任意接入0V或这24v都没有问题。
这个你可以看PLC内部电路原理图即可明白。

网友B:
继电器的输出只是机械触点,你接什么电平都行!晶体管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