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28):
请问各位大侠有没有用过欧陆的直流电机调速器的,比如590的,如何才能做到快慢速控制?有没有图纸供学习一下

网友A:
引用楼主wengjun8250于2012-11-28 09:03发表的 欧陆直流调速器求解 :
请问各位大侠有没有用过欧陆的直流电机调速器的,比如590的,如何才能做到快慢速控制?有没有图纸供学习一下

有面板控制和电位器控制和模拟量控制快慢;你说的哪一种;

网友B:
我只用过欧陆818加热控温的

楼主:
我见过的一种没有那个面板上的按钮,保有一个小屏,是电位器控制的

网友C:
当然可以,就是不知你的想法能否在说的具体一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有面板控制和电位器控制和模拟量控制快慢;你说的哪一种;

同意楼上

楼主:
就不知道怎么的下手了,变频器还好一点,但这个是第一次搞,不知道什么组态什么的,我的想法就是,比如要运行10M,前9米的时候是快速的,后一米是慢速的,到了之后停下

网友E:
段速加编码器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