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识别码

楼主(2012-11-28):
电脑连接PC是提示输入PLC识别码,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大家谁遇到过,有解吗?

网友A:
就是阻值你连电脑,看人家的程序。

网友B(2013-09-11):
PLC加了密码了

网友C:
这东西好破解
永宏解密。

网友D:
好像的买什么破解软件

网友E:
我会破解
QQ106748835

网友F:
+怎么破解的,学习学习。

网友G(2022-04-02):
我也试过恢复出厂设置也不行,写PLC程序还提示识别码。哪位大神请教一下不用读取PLC程序,可以删除识别码吗?

网友H:
可以,直接清除内存恢复出厂

网友I:
台达的PLC。论坛不能讨论破解。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可以,直接清除内存恢复出厂
多次测试未能成功删除PLC识别码,恢复出厂设置,清除内存也不行。写程序时就会提示识别码对比失败。

网友G:
多次测试未能成功删除PLC识别码,恢复出厂设置,清除内存也不行。写程序时就会提示识别码对比失败。如下图,麻烦哪位高人指点一下哪里出问题

网友J:
是不是你的程序有识别码?

网友K:
引用 网友I:
台达的PLC。论坛不能讨论破解。
这样吗?论坛还真是没有呢,是台达厂家不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