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各位老师帮我看看我这些硬件能写一个什么样的plc

楼主(2012-11-28):
我初学plc一个月 不知道这些东西能够写一个什么样的工程 最简单都好

网友A:
不知道你想做啥工程,不过要是练习简单指令和一些功能指令是戳戳有余了。至少能做一个风扇的延时启动了

网友B:
可以做很多,比如红绿灯等,你可以去找些书,那上面有很多事例,都可以做来看看!
abcde12345

网友C:
挑战一下,做个四层电梯怎么样,简化的那个,不要什么变频器。就是简单的IO通断,嘎嘎

网友D:
来个闪烁灯吧,闪烁多少次然后风扇据转动,转动多少时间,然后电机正反转。其实最好是找现成的设备来自己试着编写这样更好,你这些硬件没什么用
不敢说实现梦想。只想离梦想更近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