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28):
整了两天,还没整出来,因为是新手,希望各位大侠给点指点,先谢谢!
wincc和PLC的程序都是公司做好的项目,直接复制过来的两个项目。两个项目工艺类似,但是配置有些不同。都是CPU313加CP343-1 lean
首先在电脑A和PLC A上运行全部正常。
问题出在B线上
电脑B的STEP7和PLC B通讯正常,能下载,监控程序。就是电脑B的wincc和PLC通讯不上(画面里所有变量都在灰白闪,闪的挺慢。)。但是我把电脑B拿到A线上,电脑B的wincc和PLC A就可以通讯,用wincc自带的通讯诊断看,连到B的PLC是偶尔接通一下,而拿到A那边一插上网线就可以了。

网友A:
可能是你的通讯模块的MAC地址没填好,因为是复制用了原来的那个,现在B没有填,所以才出现你的状况。

网友B:
你看看这个也许有用
附件: S7-300与WINCC通讯设置.pdf (1153 K) 下载次数:436

楼主:
谢谢两位的回答,有空我在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