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SMART 咋样 有用过的了没

楼主(2012-11-28):
S7200-SMART 咋样 有用过的了没

网友A:
刚出来肯定用的还不多,从现在的配置来看,只能算是200CN的精简版,至于以后能有多大升级那就拭目以待了,期待中

楼主:
主要是伺服 没法扩展。。
引用 网友A:
刚出来肯定用的还不多,从现在的配置来看,只能算是200CN的精简版,至于以后能有多大升级那就拭目以待了,期待中

网友B:
很烂,有的电脑连不上,siemens待解决

网友C:
以太网是亮点,准备连接wincc

网友C(2012-12-29):
尝试了以太网连接s7 200 smart和wincc,失败,继续尝试利用pc access,不知道这个以太网有没有路由功能,还没有测试出来

网友D:
造型还是蛮好看的,网线方便易用。

网友C:
他的以太网口似乎还没有任何功能啊(除了下载用),太失望了

网友C(2013-07-13):
通过TCP/IP协议,可以直接连接西门子触摸屏

网友E:
可以留下下载地址吗?各位大侠

网友F:
已经用了两台,编程跟200没什么区别,只是软件只能开一个工程,很无语,想从上个项目程序中拷点程序都不行。
用在小系统上,以前用了两台三菱的FX2N,对三菱编程还用输指令,没有像西门子这样模块化非常非常的不爽,得知有S7-200 SMART 后果断换PLC
楼上如果要用到,直接到西门子官网上下载,软件,手册都有,别这么直接伸手要,不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我正在用,今天忙了一天也没通讯上,感觉西门子的软件真的很难用
检查一下你的软件是否安装正确,不行重装一下。我用第一台的时候,第一次下程序很顺利,网线连接,找到CPU,修改电脑IP,然后下载;第二次调试电柜时,因重装了系统,折腾了几个小时硬是找不到CPU,没办法,删除了该软化,还删除了STEP7,重新安装后才好了。都试一试。

网友H:
嗯,我们就有客户在用,还是不错的,以太网接口协议估计要到10月份左右才会开放,现在只能跟触摸屏用用了,不过如果是单体的控制,还是不错的选择的

网友I:
没觉得和s7-200cn有啥区别,不过感觉下载程序还是挺方便的。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