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28):
当我查欧姆龙的指令的时候,手册只有简单的介绍,没有详解,不像三菱那么好理解,就比如变址指令IRO,模拟量IORD/IOWT指令,汗
谁能懂的更多的呢,

网友A:
我觉得是你自己没有用心看书。IR0~IR15是物理寄存器,配合MOVR指令一起用才可以变址指定。先找找自己的问题吧!!!
书毕竟介绍的很少好不好,还是得实践。
我在网上看了也有好多此类问题的,比如三菱是mov k1 v0 ,那么d1v0 就等于d2的值了

网友B:
不用变址指令,直接在地址前加*号,就可以变址了1
三菱的为 ld x000 mov k0 v0
ldi x000 mov k1 v0
x010 mov d10v0 d20
请问大侠能把它用欧姆龙编写吗?

网友B:
LD 0.00
MOV #1 D0
LD 0.01
MOV #2 D0
LD 0.02
MOV #10 D0
LD 0.00
OR 0.01
OR 0.02
MOV  *d0  d20
当0.00接通D20=D1
当0.01接通D20=D2
当0.02接通D20=D10

网友B:
D0数据是多少,带*的D0就指向哪里,不过变址一定要用BCD加法或减法
为啥不用IR0变址指令呢?*d好像是数据存储区吧

网友B:
这样做是最好用的,变址IR有点像西门子的方式,不太好理解用。

网友C:
我记得以前有收藏帖子的功能的,现在怎么找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