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同一个算式,为何得到两种不同的结果?

楼主(2012-11-28):
用三菱的FB编写的一个程序,使用常数形式输入和使用一个变量输入会得到两种不同的结果,有人能解释得到吗?

QQ:84818626

楼主:
在如以下的方面,就只赋值,可是在监控中显示的值都不一样,为何呢,同是浮点数,一个在FB里面,一个在使用实例在程序里面给他赋值

QQ:84818626

网友A:
看不懂啊

楼主:
这是在GX work 2 上的模拟(ST)程序 ,奇怪的是 PI我赋值的是3.14的值,而在监控的那时却显示的是1.264438e+11这个数值
刚才咨询了热线知道原因,原来2N的是不支持寄存器直接赋值的就是说 D2=3.14 折条浮点数赋值指令得到的不是一个浮点数,而在3U和Q系列就可以支持,刚刚尝试过。

QQ:84818626

网友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