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下面指令的意思

楼主(2012-11-28):
FMOVP K0 D100 K100
上面这些指令什么意思?

网友A:
把K0 传送到d100-d199 里面。FMOV 是定点传送指令。
谢谢,我还想问下下面指令的意思 *P D1001 K80 D1006

网友B:
1楼真确

网友B:
这个是啥意思

楼主:
*P D1001 K80 D1006这指令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C:
Y这是只传送一次的

网友D:
FMOVP是脉冲型多点传送指令,驱动条件成立时,他在一个扫描周期内执行一次,这条指令就是把D100到D199之间所有的寄存器(包括D100,D199)清零。

网友E:
*P D1001 K80 D1006是16位BIN乘法指令,在备件成立的上升脉冲执行,D1001的内容乘以80,积存于D1007、D1006中。

网友E:
不好意思,是条件成立。我打错了。